在支路中用减压阀与溢流阀有区别么?----请教

楼主(2011-07-12):
请教在支路中用减压阀与溢流阀有区别么???保证压力这一块。

网友:
区别很大:我说最主要的吧,减压阀流量损失特别大,执行元件速度上不去。溢流阀在这方面好点,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局部安上溢流阀的话,相邻的执行元件压力取决于这个溢流阀的调定压力,而不是系统压力,所以楼主选择要慎重。
本人在水压机上一开始也是选的减压阀,但是发现油缸速度上不去,后来改成管式溢流阀,但是发现水压机其他油缸也成了这个调定压力,还好那个压力足够,不知道楼主什么个工况。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顶楼上,溢流阀调定了阀前的压力;减压阀则调定阀后压力,对阀前基本无影响。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很好。

网友:
加压阀是串接在油路上.调节某一回路的压力.溢流阀是并在油路上,调节的是系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