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安装盒体接地螺丝型号,请教

楼主(2011-07-12):
      各位大虾好! 小弟近做一电控盒盒体,在考虑盒体与盒盖间接地线连接螺丝规格时不知如何选择,印象中似乎要≥M8螺栓,但盒体规格也就300x200x200(mm) 安装这么大的螺栓似乎不合理啊! 内部也就安装一些弱点设备,供电电源DC110V,请问我该安装多大的接地线螺丝来连接盒体与盒盖及引出?有什么规格依据资料没?

网友:
M6的就应该可以了,主要是接地线的时候要接牢

网友:
资料依据没有见过,但是实际应用过。你的盒子很小,说明内部电器的功率都不会太大,电源进线应给不会很粗。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理解的就是你电源线的螺丝多大的,接地线的螺丝就没有必要超过他。

网友:
这个规格的电器箱使用M4,M5,M6的螺丝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