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如何增大液压系统的流量?

楼主(2011-07-12):
原有液压系统,流量较小,不能满足现有的使用条件。如在不更换油箱及电机和泵的前提下,额外增加辅助设备,可不可以将液压系统的流量增大。请各位高手踊跃发言。

网友:
增加一套同样的电机和泵,流量增加一倍,估计得更换管路,管路的最高流速是有限制的,软管最高5m/s。硬管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有液压系统,流量较小,不能满足现有的使用条件。如在不更换油箱及电机和泵的前提下,额外增加辅助设备, ...

增大流量?还是速度不够快?可采用增速回路。
如差动回路等。

网友:
1:考虑可不可以加蓄能器;2:看能不能改差动回路

网友:
多加几个蓄能器啊,最好是加在执行元件附近。

网友:
蓄能器和差动连接能解决液压马达l流量不足引起转速不高的问题吗?会不会加了蓄能器转速不稳呢?不知道执行件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系统设计的最初依据就是给定的流量和压力,各元件在选择时,余量不会很大,有些甚至超水平发挥,在这个前提下,单纯提高流量,成功的可能性较小,还会引发诸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加蓄能器后,蓄能器排出的油的流量是多少?比如说原来控制的油缸的时间是5s,增加蓄能器后的时间为几秒?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动作频率较高的话,蓄能器会不会经常出问题?

网友:
首先要考虑系统中液压元件的流量参数,不能盲目的增大流量;同时在管径不变的情况下要校核软管的流速。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lz用的是比例泵?是不是还带反馈的了?那就另当别论,我以为是单纯的流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