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A5032开关问题

楼主(2011-07-12):
请问,XA5032立铣开关问题,那三个开关中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转盘卡死或松开?我猜的

网友:
圆工作台“接通”或“断开”,通常配合分度头及挂轮,铣螺旋槽时使用“接通”功能。平常铣平面,四方则用“断开”功能

网友(点评):
看图应该是你的意思,但是需要参看机床的硬件情况!

楼主:
跟车床车螺纹一个道理对吧?打开就是铣螺纹,螺旋槽,关闭就是走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