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的前辈

楼主(2011-07-12):
1.40Cr锻打坯料的齿轮轴,外径80左右,硬度要求是调质HB250左右,现在我打下硬度的时候才3-15度左右啊,
     40Cr本身应 该也不只这个硬度吧,怎么会这样啊?
2.刚在论坛看到有关于40Cr材料开裂的问题,这硬度不够要是重新二次处理会不会对材料性能有影响呢?会不会造成开裂呢?因为我齿轮轴强度要求较高,中载荷!像有裂纹的表面能看出来吗?
请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期待大侠们得解答

网友A:
1、先确认打硬度的参数是否正确,否则不可能出现3-15度左右。
2、硬度不够要是重新二次处理会对材料性能有影响,影响度和材料的纯度和热处理工艺有直接关系。
3、有裂纹的表面能用染料目视检查,在内部就得用仪器探伤。

网友:
首先确定你锻造的温度是多少,是否需要退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确认打硬度的参数是否正确,否则不可能出现3-15度左右。
2、硬度不够要是重新二次处理会对材料性能有 ...

打硬度参数?有的又有打到20多度,有的就打不出来.应该不会吧
那硬度不够的话,不是就只能报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又有打到20多度,有的就打不出来

这样表示热处理后的品质很不好,建议返工或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