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的时候为什么软件检测不到本机的网卡ID?---请教

楼主(2011-07-12):
请问高手们,安装proe的时候为什么软件检测不到本机的网卡ID?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
重装个系统吧,盗版软件嘛,得盗版系统才行

网友:
开始-在运行对话框中  输入 cmd 然后 回车-》 然后在cmd窗口下,也就是dos下,输入getmac ,就可以得到你的hostid了。
如果没有的话,请检查是否你的网卡被禁用,或者是那台机器根本就没有网卡。

网友:
在运行里可以找到。就是搞忘了是啥了。

网友:
运行CMD 回车再输入 IPCONFIG/ALL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用的盗版系统阿,关键是找不到网卡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软件找不到网卡ID,当然你说的自己找网卡ID是能找到的,不过下面出现断开、停用字样,是不是我的网络连接出了问题?如果是,请问怎么修改设置。谢谢!

网友:
双击打开本地连接,显示本地连接状态,再点支持项,里面有个详细信息,打开后实际地址那项就是了。不知道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