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304白钢开关盒后如何进行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1-07-12):
钣金加工304白钢开关盒后如何进行表面处理?要求不锈钢本色!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本色处理进行喷沙或者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色处理进行喷沙或者抛光

谢谢,我选择后者了,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