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液压缸---求助

楼主(2011-07-12):
我公司的一个活塞式液压缸 缸套和活塞公差是H8/e8,但是老外加工孔小了一点,像是椭圆,有的地方孔实际尺寸公差在-0.10到-0.3了,没用多久就把缸套和活塞拉伤了 拆开看里面很多铁屑,拉伤比较严重,缸套和活塞都是C60做的。我们要老外赔新的,但是老外说可能是油品有问题,还有什么现场环境影响。下面是活塞被拉伤的地方照片,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数据这么详细,当初的验收报告有写么?老外签字了吗?

网友(点评):
切实有点迷糊,验收时候会拆开油缸检查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这是整个运过来的,因为进口的液压缸都没拆就直接装的,

网友:
没见过拉伤那么严重的!
同轴度有问题,装配后的撬得比较厉害啊

网友(点评):
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咯,尺寸也是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品有问题--老外的油滤芯装置不到位。到位了,杂质过滤掉,没事。
现场环境问题--老外的密封装置不到位。到位了,杂质进不去,没事。
推托之词。
按照你的描述,明显公差不对。

网友(点评):
油品也许和管道酸洗程度有关,老外接了半瓶油回国化验了

网友:
应该不只是油品的问题

网友:
你的导向带设计与实际工况不符合要求

网友:
改成铜导向套会好些!不过你的油缸不能用了!把工况告诉我,可参与设计

网友(点评):
导向带是耐磨带吧 这是能用铜吗? 缸我们重新做了,活塞修复 堆焊再车密封槽的

网友:
导向可用铜做的,不然你用酚醛夹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