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井机的钻杆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1-07-12):
请教钻井机上的钻杆可以用普通的20号钢的无缝管代替吗

网友:
看钻进深度,一般乡下水井就可以,

楼主:
您是专家吗,如果钻250米深的,它的强度够不,不够的话该用什么材料的代替。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是玩什么的,钻杆靠接,你这个深度,壁厚够,接头强度够,就没有问题,但未必你能买到这个材料的做钻杆的管,因为管厂不一定轧这个规格,

网友(2012-09-02):
是地质管,20号钢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