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想再精加工锥孔,请教

楼主(2011-07-12):
材料50CrVA,热处理后硬度为HRC42左右,其上有个直径20,锥度1:10的锥孔。先加工锥孔,热处理后想再精加工锥孔,请问铰刀能加工得动吗?如果不能精加工能不能先铰孔再热理,我担心热处理后锥孔内有氧化皮,孔径不易保证,请各位帮忙

网友:
铰刀也能加工锥孔吗?不是太懂哦,请楼主赐教

网友:
42度可以铰 ,你担心有氧化可用真空热处理。

网友:
估计很困难,合金铰刀试试

网友:
    HRC42硬度不算太高,用硬质合金铰刀或挤光刀均可。

网友:
HRC42真不高,要不还是等热处理后在加工可能更好些

网友:
用合金锥铰刀没问题!

网友:
50以下不成问题

网友:
铰刀不耐用了,孔精度高的话最好是真空热处理,假如能车的话热处理以后再车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车是没有问题的,42度

楼主:
件形状不规则,而且较大,无法车,只能镗床铰

网友:
      用真空炉热处理会略有变形(一般影响不大),而且成本高一些,要综合分析。

网友:
电火花可以不,呵呵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可以用线切割啊,热处理之前打好穿丝孔就行,这么大的孔,铰刀会相当吃力

网友:
材料不硬,,,热处理后还能加工

网友:
如果工件的孔精度要求高的话,我建议你最好是留余量,处理后再精车,这样的硬度用YG3,YW1就能很好的加工,希望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