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和径向同时要密封,采用什么密封方式?

楼主(2011-07-13):
轴在旋转(2000r/min)的同时,轴向要不停的往复移动,往复移动距离正负20mm,每分钟往复140次,支撑轴的轴承采用油润滑,请教这种情况用什么密封方式比较好!

网友:
你是要用在轴上还是缸套上。

楼主:
油进轴套里面,不会漏油就行!密封放那儿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进轴套里面,不会漏油就行!密封放那儿无所谓

网友:
斯特封,Yx圈都可以,选项油缸用密封

网友:
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羊毛毡

网友:
你可以考虑弹簧制动密封圈

网友(2011-09-20):
格莱圈和斯特封,两种合起来

网友:
O圈就可以了,将O圈槽轴向及径向尺寸都减小。

网友(2012-05-28):
轴向和径向同时要密封,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