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ATIA打开别人发给我的文件后什么都不能显示呢?

楼主(2011-07-13):
为什么我的CATIA打开别人发给我的文件后什么都不能显示呢?我打开的STP格式的文件,能打开,却什么都没有,郁闷!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郁闷!

网友:
第一,看下别人给你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一般STP,IGS格式的什么三维软件基本都能打开,看看是不是格式的问题。
第二,软件版本的问题,所有软件基本都是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生成的文件,但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
第三,时间设置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将屏幕桌面下角年份时间向前改改。

楼主:
不能显示的原因是我的点了仅当前几何体这个功能,软件卸载的时候有不完全,所以才导致不完全显示,是我同事帮我在无意中解决的,还是感谢你这些非常好的经验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