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此种液压系统?

楼主(2011-07-13):
现有一液压系统,额定流量60L/min,想要增加蓄能器作为辅助动力源,将瞬时流量增加到90L/min,是否可以实现?蓄能器可不可靠?

网友:
系统上说没有问题,首先你系统要有富余量,假如泵已经打满了,就没有量给蓄能器了,确定有量供给,之后就是算一下系统,你瞬时要维持多少时间,有这个量就选择蓄能器,剩下就是选择阀组,找一个参考图看看,就知道用什么了 ,可靠肯定没有问题,大家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
你要的是瞬时流量,可以的。至于可不可靠,应该没什么问题,国产的我们用大概3-4年(12小时工作)要冲氮气,进口的和国产的差不多,不建议用进口

网友A:
原理可以实现,但是参数要经过计算,而且持续的时间有限制,否则蓄能器就会非常庞大。

网友(2011-08-30):
引用 网友A:
原理可以实现,但是参数要经过计算,而且持续的时间有限制,否则蓄能器就会非常庞大。

同意

网友:
蓄能器要很大的,建议不采用

网友:
不知道具体怎样的原理,最好发个原理图

网友:
一直没怎么选蓄能器  希望楼主具体说说 让大家帮着选选  学习一下选择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