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室外焊接,焊缝开裂的处理?

楼主(2011-07-13):
冬季室外焊接时,会出现焊缝开裂,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补救,需要什么特殊的焊接工艺?

网友:
恐怕是因为热传导太快了,要做预热和保温。

楼主:
当时预热和后热措施都做了。

楼主:
知道是温差变化太大引起,就是具体控制不住。

网友:
关键是不能风吹到,这个最重要,大件要搭棚子,预热时用玻璃布做垫子,焊后立即捂住,材料的降温有一个速率,超过了,肯定裂,多年的经验了,

网友:
预热温度尽量高一点儿,缓冷时间尽量长一些

网友:
楼主,有一点你要注意,在以下情况下是不允许焊接的:1、母材温度在低于零摄氏度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焊接的;2、周围环境温度低于零下20摄氏度;3、焊件表面潮湿或暴露在雨、雪中;4、风速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
找本手册 定量分析一下  不知道实际中做线算的多不多

楼主:
不知楼上各位一般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