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气保焊和手工电弧焊,哪一种焊缝受力好?

楼主(2011-07-13):
   多年前见到过二氧化碳气保焊接的T型焊缝受力开裂后,焊缝和母材融合很少,后全部改为手工电弧焊。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讲不明白,有些材料对二氧化碳敏感的,就不行,有些家伙用二保焊开大电流,热影响区性能也劣化,容易裂,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容器焊接,明确不能用二保焊,就是避免焊缝气体含量,
但一般结构,二保焊性能不低于手工焊,

网友A: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熔深是不如手工电弧焊,但楼主所讲可能是操作工操作有问题,角焊缝单边就会造成一边融合很少,电流过小也会导致熔深过浅。

网友:
二楼三楼讲的都有道理

网友:
向一般的T型焊缝二保焊也是能达到要求的,感觉你所说的是由于焊工师傅没有焊好,稍微摸索一下工艺就好

楼主:
可能是熔深不够吧.

网友(2011-09-15):
引用 网友A: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熔深是不如手工电弧焊,但楼主所讲可能是操作工操作有问题,角焊缝单边就会造成一边融 ...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的熔深不如手工电弧焊深??????

网友:
好像二保焊确实没电焊好把握。框架之类的二保焊焊接还是比较合算的。特殊的地方二保焊不容易把握,焊条有的时候也有影响。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手工电弧焊的熔深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各有千秋, 二保速度快,

网友:
这个话题有点广,不能一概而论。
二保焊的性能也取决于你所用的保护气和焊丝。
说了别人不一定信,我解剖的焊缝中,1.6的实芯焊丝单道8mm角焊缝,熔深达到了6mm.就是普通的国产焊接电源.焊接专机是在厦门一家企业买的.
再说说性能,我们选用强度级别为490MPa的焊条和焊丝,在使用混合气体时,只要干申长、摆宽、焊接速度等参数控制好了,焊丝的性能均在焊条之上。这也是我们做过,焊丝与焊条都是国内排在前列的厂家。
总之,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网友(点评):
高人:CO2用的比较多在一般企业中,速度快,容易掌握。这个熔深加坡口如何?那埋弧焊会不会好?

网友:
我是个门外汗,想了解下焊接,你们一争论我真是头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二保焊貌似操作简单,效率高

网友(2011-10-25):
总体来说还是CO2用的多一点

网友:
这个和设备参数有很大的关系,仔细调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具体还需要实验一下,才知道

网友:
影响焊接的因素较多,实际操作和理论数据需要特定分析

网友(2012-02-21):
二保打破口焊效果会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