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算---请教

楼主(2011-07-13):
已知 外径34.7 齿数114   怎么求出模数
和齿底直径

网友:
da=d+2*ha=m*z+2*(hax+x)*m.计算后查一下模数标准表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齿轮能做出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未说明是哪种齿轮,按正齿轮算,
已知 外径34.7 齿数114

模数 M=0.3
齿底直径 df=33.45
齿顶直径 da=34.8

外径34.7  应该有偏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