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加工丝锥为什么要选用小前角---请教

楼主(2011-07-13):
铸件加工丝锥为什么选用小前角?是因为材料硬度高?还是因为其内部组织结构、材料成份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
铸铁为脆性材料,加工时易产生崩碎切屑,切屑与前刀面接触较小,为保护刀尖,故取较小前角

楼主:
学习了。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