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机械手爪的张开----请教

楼主(2011-07-13):
参考如图,我的想法是:平时用弹簧拉紧爪,(防止突然停电),由电机带动丝杠,把手爪张开,

具体要怎么实现比较好?
这个机械手整体设计想统一动力源为电机,不想太多类型动力源

网友:
参考一下SMC的电动手指

楼主:
谢谢楼上,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抓举的东西不重的话直接考虑气缸好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呢。但是我知道有用左右旋的丝杆进行加紧物品的结构。

网友:
这个是气缸加齿条的

网友:
把丝杆换成油缸,或者气缸,方可实现开合两个动作,

网友:
可以用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夹多的是

这个机械手整体设计想统一动力源为电机,不想太多类型动力源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丝杆螺母机构来驱动手抓,建议选择有自锁性的丝杆,这样即使断电手抓也不会打开。

网友:
我们有带夹取功能的电机,可编程,适合于高频,轻载,半导体行业应用非常广泛

网友(2013-04-22):
伺服电机 加谐波减速器带动齿轮齿条 或丝杆

网友:
步进电机+车床3抓的结构就可以

网友(2013-11-22):
SMC和亚德客应该有现成的气手指吧!

网友:
楼主的示意爪,大齿轮应该是偏心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