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w做机械设计---请教

楼主(2011-07-13):
我是这样做的:首先用Cad绘制出整个机器的部件简图,然后用Sw绘制三维模型,然后组装部件图,最后组装总装图,大家一般如何做设计的啊?谢谢!

网友:
不用cad,直接用solidworks一条龙。最后以CADDWG格式保存档案~~~~

网友:
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在CAD绘好方案草图,在用SW完成

网友:
SW有很多种功能,你是做哪方面的呀?我现在主要处理钣金件很方便的,先有个方案草图,再画零件图然后组装看效果,有的标准件是可以直接用的,不用画了,找设计库好了。要生产时就可以出工程图了,也可以转换成CAD的格式!

网友:
你这样做还是和用CAD一样啊,用SW全部完成多好啊

网友:
熟练用哪种就用哪种吧

网友:
CAD导入SW就行了在用SW完成

网友:
熟练哪种用哪种,呵呵,本人习惯了SW一条龙

网友:
CAD导入比较难吧  直接SW完成蛮好的 建模 装配 出图

网友:
用SW全部完成多好啊,。。。。。。。。

网友:
我觉得用SW做自上而下的设计才是最合理的,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可能对ACAD很熟悉,后学的的solidwork。还是象楼上说的怎么熟悉怎么来。我也是先用ACAD很多年,后来采用solidwork,有些时候还是用acad方便些。如画些初步设想。可以出草图后将DWG图输入到SOLIDWORK中,做成模型。这样更快捷些,可以减少不少重复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