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MCY14-1B的泵,选择什么样的液压油好?

楼主(2011-07-13):
液压站:63MCY14-1B的泵2台,用L-HM 46的抗磨液压油行吗?热天有时感觉温度达到60度

网友:
46的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的46的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我也用过类似的泵,去年这个季节,油箱温度接近60度;客户不太满意,嫌油箱温度高,经过咨询泵厂家,认为没大问题。

网友:
油温最高应该可达65度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一个,请多指教!

网友:
温度60正好,用吧,没问题

网友:
高温可以选择阻燃的呀。

网友:
标准配置嘛,60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