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E转化CAD或CAXA软件

楼主(2011-07-13):
各位老大:
        大家谁有PDF转CAD或CAXA的软件?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PDF能转换成CAD格式的软件。
其实只要有图纸,上面有尺寸,并且尺寸正确,就能把图抄出来,
如果是熟悉的领域,应该可以把零件拆出来。
我干过拆图这货,有意思。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尺寸的呢?

网友:
还没听说能转!反过来还行!

楼主:
可以转,就是很多参数不能在CAD上标注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效果很差,调整修理的时间,超过了画图的时间

如果是直接由AutoCAD打印的PDF文件,可以转出来,都是乱七八糟的线条,圆不是圆,字不是字,都成碎片了

如果是生成的图片是PDF文件,这个很难处理,不过倒是有一个德国的光栅矢量化软件可以转,那个软件价格超级贵,一套1万多,加密做的很严谨,目前难以破解。而且转出来效果也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软件,效果很差,调整修理的时间,超过了画图的时间

如果是直接由AutoCAD打印的PDF文件,可以转 ...

是啊,没法标注尺寸,不过有时候要删除多余的尺寸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个真的不可以

网友:
大家可以参考"能用扫描仪把图纸扫描出CAD图吗? "这个帖子,有很多大侠提供了几种不错的方法.

网友(2011-09-18):
好像难,毕竟代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