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割

楼主(2011-07-13):
各位:
线割前需要打底孔,请问底孔尺寸底限是多少?底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望指教...

网友:
底孔尺寸只要不碰到加工范围尺寸就行,底孔用钻床等设备加工。

网友:
     底孔尺寸只要丝能方便穿过即可。

网友:
钻底孔是为了穿钼丝用的啊

网友:
底孔无极限,可以挑战极限

网友:
底孔有大小,大的钻孔小的打孔机打孔。大工件打多几个(看情况),孔大小方便窜丝就可,太大了浪费割下的心料。

网友:
穿线孔一般是打2~3mm;不超过6.0mm。
细孔一般是打0.5~1.0mm,不低于0.3mm。

网友:
同意2楼“底孔尺寸只要不碰到加工范围尺寸就行,底孔用钻床等设备加工”,底孔直径是用来穿钼丝的,只要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