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高难度内螺纹深度公差

楼主(2011-07-13):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孔M16x1处螺纹深度公差为多少?
如何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公差没多大意义,比自由公差还大!

楼主:
(9.5±0.1)-(5±0.1)=4.5±0.00
楼上的老兄你来加工吧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算 大哥

网友(点评):
强悍的算法。哈哈

网友:
没看的装配图,理解上可能有偏差,请指正:
单从此图来看,设计是有问题的,一般来说5±0.1是要控制螺堵端面到上端面的距离,而控制螺纹深度没什么意义。
真的一定要按图测量,做一个没做倒角的M16*1的螺堵,长度大于9.5-5mm,测量9.5的实际尺寸,拧入螺堵测量螺堵下端面高出零件的尺寸,减去螺堵的实际尺寸,即得5±0.1的实际尺寸。不知道对否,可行否?

网友(点评):
要测量很简单,如要测有效螺纹深度可用螺纹通止规按旋入深度加减即得; 设计本来就有问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对方技术员也知,就那个鬼子经理不知; 我指的就算机加工达到图纸公差,但测量也肯定不统一,肯定超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把(9.5±0.1)-(5±0.1)=4.5±0.00就这样加减没道理啊,你能说螺纹深度就是4.5±0.00?图上的意思是孔总深度保证为9.5±0.1。14.8孔保证为5±0.1.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加加减减.

网友(点评):
虽说”一次装夹加工“理论尺寸可以得到最多±0.2的公差,但在实际加工中总得搞点加工余量总得搞个±0.05,所以螺纹深度最多有个±0.1的公差

网友:
       M16x1处螺纹深度公差的标注是毫无意义的,估计这位设计老兄没弄清楚螺纹的加工方法。此孔的螺纹必须有一段是“非完整螺纹”,不知如何考虑?

网友(点评):
关键是客户的质检部门认为深度公差图纸已确认了,依图检

网友:
这又是什么高人设计的图纸。。。

网友:
高人设计的图纸。。。不会加工。学习》》》》》》》》有待高人指教

网友:
    请此设计“高人”解释解释吧,否则我们学习什么呢!

网友:
你那14.8 和9.6里面还要加个东西了吧

网友:
“”“”“(9.5±0.1)-(5±0.1)=4.5±0.00
楼上的老兄你来加工吧 ”“”“”“”

觉得 “圣无敌” 同志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
这是尺寸链的计算
先来了解几个概念:
1. 环:组成尺寸链的各个尺寸称为尺寸链的环
2. 封闭环:在装配或加工过程最终被间接保证精度的尺寸称为封闭环(A0)
3. 增环:本身增大而封闭环也增大的尺寸称为增环(A1)
4. 减环:本身增大而封闭环减小的尺寸则称为减环(A2)
在你的问题里,9.5±0.1为增环,5±0.1为封闭环,
封闭环基本尺寸=所有增环的基本尺寸之和-所有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A0=A1-A2
A2=9.5-5=4.5
封闭环的上偏差=所有增环的上偏差之和-所有减环的下偏差之和
+0.1-(+0.1)=0
封闭环的下偏差=所有增环的下偏差之和-所有减环的上偏差之和
-0.1-(-0.1)=0
所以孔深4.5±0

网友(点评):
上下是不是搞反了?

网友:
这个螺纹是用来堵住孔的?那上端面那里就该有O型圈,如果不算O型圈的静态压缩量,那9.5和5的尺寸给了你上下共0.4的范围,M16螺纹的有效长度做成4.3-,螺纹上面封住上端面的台阶高度做成5.1+就可以,这下螺纹的深度公差就好算了。如果要算O型圈的压缩量,顺着减除。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从实用角度来说是这样,但这是单做的机加工件,不是套件。 从使用角度来说是这样,但现在照图纸检验那里就搞不定

网友(点评):
你没有搞清楚哪个尺寸是封闭环。

网友:
      也许是5尺寸误写了公差,只有设计者心里知道,大家瞎猜也没用。关键是是不是考虑了螺纹的螺尾长度。如果考虑了螺纹的螺尾长度,5尺寸的公差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
±0.2

网友:
    螺尾长度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都不太严格,因此5尺寸的公差无意义。

楼主:
呵呵,各位做过机加的朋友都知道,
批量内螺纹深度能控制±0.5的公差就不错了!~
首先我介绍一下图纸背景:
1、该产品是制冷配件的一个视液镜接头,里面装O型圈+玻璃片+垫圈+内螺母;
2、产品螺纹深度以前一直标Min6,供货已一年;
3、因一次未明原因破璃片破损后该零件一直在改动,客户在拼命减小公差;
4、经与客户技术部门沟通得知:对方技术人员确知螺纹深度公差此方式不能保证,但对方的小日本总经理指明要此公差!!!图纸是正确的!!!
5、经与客户质检部门沟通:质检部门以图纸为要求对尺寸全检,螺纹深度必须检验,含螺规旋入深度和剖开测量深度检验,一切以图纸为准。
6、螺纹通度公差每个人测量的方法不同,尤其是螺纹收尾的,相差个±0.2的误差是很正常的;
7、从图纸得出的公差最多在±0.2,根据客户质检部门的测量方法肯定要超差,一次退货要2000~5000,而一个工件仅歉几毛,还不如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算是±0.2的公差还得加上个测量误差,
只要对方的质检部门比较死板肯定不合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遇上不懂机加的鬼子

网友:
没太注意过,咱画螺纹,要么有退刀槽,要么有收尾线,要么是全螺纹。

没有收尾纹,那个粗横线表示什么?有效螺纹长度?还是包括收尾纹?

网友:
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图纸严格检查。只要尺寸超差就退货的话,而理论一个只有几毛钱的话,单子就不要接了。如果说不计成本必须要和这个客户搞好关系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另外不知道在14.8孔与螺纹之间加个槽是否对装配有影响,那样就绝对能保证5和9.5的公差了。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他们检验部门的态度下只能不做了

网友:
       明知图纸标注有问题,就要理直气壮,叫他们派一个懂技术的来,否则鬼子更看不起你。宁可不赚这个钱也不能失去身份。我过去和鬼子谈判过技术,你要是有道理,他们还是服气的。

网友(点评):
这是对方客户就一个总经理是鬼子,下面的都是盲流, 又是所谓严抓“质量?”时期,图纸每周一改每月一换, 经常发错搞错,乱七八糟,老板早不想接这个客户了,可暂时没有合适的替代客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手段倒是有,关键是你利润太低。要不这样,让那个鬼子加钱,告诉他可以测量这样精度的深度检具要好几千块钱,让他们提供量具或者你们买了连零件一起卖给他。
问题的关键就是钱,他们不加钱,这个公差你们当然不合算

网友:
俺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
     5±0.1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1.你们接话前没审图,甚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技术把关的,今后还会受类似问题的困扰;2.螺纹长度如此不合理的标注,即使千方百计做出来也并不表明技术高明,还是免不了成为笑谈。所以,要不改图,要不退掉。

网友:
把丝锥前面的导向磨了,再弄一个丝套固定的想要的位置上是不是这样可以实现,或者数控车也能实现吧。。。。。。弱弱的问一下这图是不是有点太娇性了0.1这是要干嘛的啊,是不是油堵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
如果纯粹从公差的角度来分析个人觉得螺纹公差应该为4.5正负0.2(9.4-5.1)~(9.6-4.9),但对于螺纹孔深度这样标没有意义

网友:
呵呵,什么人都有

网友:
不好搞 嘿 有一个退刀槽就好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螺纹深度公差是±0.2的,都是对此产品的加工工艺不懂的人。尺寸5是加工到最后间接保证的尺寸,这个尺寸才是封闭环很多人都犯一个错误,以为图纸上未标注的尺寸就是封闭环,其实那只是你设计时的“封闭环”,不是加工时的真正的封闭环。
认真看看书中关于工艺尺寸链的知识吧。

网友:
   对于一个明显错误的设计,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是不是一种“浪费”?

网友:
这是一个尺寸链的问题,而且这个螺纹的深度公差应该是螺纹底孔的深度公差。M16X1的底孔为15的孔,并且9.5±0.1必须压缩公差为9.5±0.05或者更小,才能保证5±0.1(封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