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需要需要多的直径

楼主(2011-07-13):
想问下;螺纹是M20;需要车削多大外圆直径

网友:
螺纹是M20要的20mm直径

网友:
    通常车削螺纹时,因挤压塑性变形,直径会变大,因此车削螺纹前直径要适当车小一些。

网友:
最好车到19.8.

网友:
螺距不同,直径也不同

网友:
只能负,不能正,

网友:
    具体数值要看切削用量。

网友:
公称直径减去0.13个螺距

网友:
我记得这个应该查标准  有专门规定

网友:
          19.5

网友:
小0.1   0.2也没事,不能正

网友:
经验来说,小10个丝为好

网友:
19.6至19.8不等

网友:
考虑装配,可以小点。19.8------20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般是规格减去螺距,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网友:
直径--0.1*螺距等于19.75

网友:
比20 小个20 或 30道即可

网友:
19.8比较合适,哪个权威师傅给拍板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像这种车螺纹的转速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有标准的,上下差的,可以自已查

网友:
一般加工到d-0.1p,看螺距

网友:
-20C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多看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