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风冷散热器可将液压油的温度降低多少?谢谢!

楼主(2011-07-13):
请教:使用风冷散热器可将液压油的温度降低多少?谢谢!

网友:
一是看环境温度,二是看通风条件,笼统说,你排油温度超过75度,用风冷器,大概可以降低10度左右,

网友:
哪要看你的使用环境,油箱容积,流量,流速,加工时间等等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境温度大概30度左右,油的温度大概60度左右。不知该如何选择散热器和风扇的规格?

网友(点评):
把你油品黏度,冷却量,其它参数,给冷却器供应商,他会给你计算,

网友:
散热器选型需要根据回油的流量、进出散热器的油温、散热功率和回油压力确定散热器的迎风面积和风量大小。再根据迎风面积和风量等参数确定风扇直径等。找文献仔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不考虑那个多因素的情况下,使用风冷能降低的度数是多少?如果合适就采用这种方法,不合适再考虑别的。本人也不是专业搞液压的,只是懂点皮毛。

网友:
那个是经过各个参数算出来的,笼统的不好说吧。

网友:
回复楼主:998大侠说的没错,也就是10度左右,这个我们测过。

网友(2011-12-28):
使用风冷散热器:可使液压系统油温控制在上下温度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不考虑那个多因素的情况下,使用风冷能降低的度数是多 ...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风冷就可以,冷却主要是根据你的流量温度来选择合适的换热面积。

网友:
风冷应该算是比较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一种

网友:
找厂家样本,请他们给你计算

网友(2012-10-18):
降温与油泵流量,散热器面积大小选型有密切关系。技术热线13929151806

网友(2012-12-19):
合适风冷控制温度是环境温度加十度

网友:
降低10度,效果应该是非常好了,大部分应该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