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轴承材料热处理要求!

楼主(2011-07-13):
由于结构需要,要做一个类似轴承内圈的套,选用GCr15,轴承厂对内圈热处理要求是什么?哪位大侠告知,感激不尽!

网友:
60度上下的硬度,一般是56-6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渗碳呢还是氮化?深度多少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轴承厂的热处理要求是什么!你回答不上来还骂人?我知道硬度,就是想和轴承厂一样,想知道具体的热处理方式!论坛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网友:
渗碳呢还是氮化?

如果尺寸较小,采用整体淬火工艺。
如果尺寸较大,用渗碳的多。

深度多少合适?
最多是工件厚度的15%。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这个套圈的具体应用而定的,比如如果轴承对寿命要求高的话还会做碳氮共渗。

楼主:
多谢两位指教!

网友:
一般不做渗碳渗氮处理,直接整体淬火,觉得你的问题有点白痴而已

网友(点评):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骂什么人呀你!不愿回帖就别回!

网友:
根据我们厂子的实际情况,一般壁厚小于20 的,一般工况,采用马氏体整体淬火,当轴承需要承受大的冲击载荷和高的疲劳特性时,采用硝盐马氏体等温淬火,使零件表面产生压应力(马氏体为拉应力),这个时候零件的有效壁厚可以到22mm,具体的也可以参考JB/T 1255的一些技术要求。

网友:
GCr15GCr15GCr15GCr15GCr15GCr15GCr15GCr15

网友(2011-11-26):
感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