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20内圆磨高精加工惰轮如何控制形位公差---请教

楼主(2011-07-13):
设备是77年的老设备,惰轮长40MM中间有个10MM的台阶只能分2头加工,直径76MM,圆度要求0.003圆柱度0.004,光洁度0.004,在加工的时候圆度公差前半截还好,后半截总是没法控制,在精磨的时候我留了0.01的余量手动纵向精磨,火花很难磨光,要磨很久还达不到圆度要求,请教高手如何控制圆度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我不认为这台磨床可以达到μ级

楼主:
装夹是用压板压的,这样可以减少内空变形,但是压的紧了还是会出现喇叭口,压的轻了会动掉,希望这里能遇到真正的高手,别说什么达不到等级的话,只是比较难达到而且效率不高.我们单位是国有改制的企业,单位600W一台的设备多的很,但是那些设备的作用好象也就是用来折旧的,每年2000W的折旧费却产生不了效益,倒是我们做的这些老设备在力挺,这个也算中国国情吧.怎么说做的东西比考高级工容易吧.当然我说的是那种真正的高级工,不是学校培训2个礼拜出来就能混到的那种

网友:
光洁度0.004?
没有看的很明白,最好贴张图
以前机器做到过类似要求吗?
如果你觉得设备没问题,则要在工艺上找原因了。
还有你的形位公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