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产品,点焊一下大概多少费用?

楼主(2011-07-13):
谁能帮我看一下这样的产品,点焊一下大概费用,一共10点,1.5mm镀锌板
哪位高人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用碰焊,如没有用保护焊就行,费用20元够也

网友A:
电焊也能点吧?  不过镀锌板  貌似产生的烟很大的诶,

网友:
镀锌板焊着容易爆火,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不知道点焊的费用该如何计算啊,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也能点吧?  不过镀锌板  貌似产生的烟很大的诶,

碰焊就是点焊,
在压力焊接里面有点焊、对焊、缝焊
但是有人习惯把点焊说成是碰焊
镀锌板焊接时最大的缺陷就是容易产生弱焊(熔核不够)、虚焊(没有熔核)
但是参数调整大一点的话。会有飞溅和压痕过深
至于价钱,主要是人工费

网友:
人工费用加机器折旧费用,辅料消耗成本

焊接工时/效率*你公司的单位人力成本+维修保养得人力成本
焊接的工时/设备折旧的时间*设备价值
电极价格/寿命 (如有其他类似的耗材一并计入)

当然,原材料也是构成成本的重要部分,不过你没说是来料加工还是客户提供材料,还要计入报废率

如果你作为加工报价,还应该有一定比例的管理成本,税,利润加进去

网友B:
貌似成本计算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成本计算还是很复杂的……

不知道点焊的费用该如何计算啊,学习中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量是多少,你可以考虑上一些自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