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学?大家来说说。

楼主(2011-07-13):
也说说学习后的实践吧。
谢谢大家!

网友:
坐等请高人赐教!

楼主:
舟航版主:
我是菜鸟。本义是想让大家说说情况,高手们可以互相切磋,菜鸟们可以学习先进经验。
请多指教。

楼主:
伺服电机的控制,PLC是一大派,运动控制卡是另一派。串口以及一些电机厂家的自编程序也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当然,伺服驱动器也可以自主运行。
对于一个菜鸟来说,不知哪种成本低?哪种容易上手?

网友:
数字电路的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说成本,肯定是自己搞单片机便宜,一百大洋就可以玩玩,但扪心自问,几个可以玩转?

接下来是PLC,用高速输出,俺用过几种,效果还可以。
运动控制卡,速度快,精度高,但价格也高,国内也有便宜的,要玩转也不容易。
还有就是早几年炒的挺火的PAC,俺理解,高端点的PLC,接线相对控制卡方便点,一般用走总线的形式。编程等方便,走IEC标准,容易上手。但相对控制,反应速度有点慢。
单说为做工程赚钱,俺极力主张用成熟产品,集成即可。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自己玩开发,玩算法,如此才能有长足进步。

网友(点评):
版主的意思是说—— PLC的速度比运动控制卡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电机+驱动器需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楼主,没有品牌,没有型号,怎么跟你说价格?楼主最帖多,但还是自己想了以后再发,大家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版主见教的是。去年我花了500,买了一个FPGA开发板,学了一阵子FPGA。后来无用武之地,闲置了。不知类似的情况能否用于伺服电机学习?

网友C(2011-12-05):
我也想学伺服电机啊,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该看那些书籍。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2-01-22):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伺服电机啊,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该看那些书籍。高人指点一下啊

你的问题跟我同出一辙,代我提出先了!

网友:
楼上有位大侠说的好就是要玩,如果是作为职业就玩,PLC+定位模块+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稳定可靠,上手快,想搞点自己的东西,就得从单片机+步进电机玩起,自己做控制系统,自己做驱动器,别看上学学的单片机,汇编语言,C语言,都没有好好学,老师看你没有兴趣也没有认真讲,好多还是选修课,真要自己玩,就得从头来,当你把单片机和汇编,C语言搞通后,可以说其他东西你玩起来就得心应手,不迷茫,能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基础打扎实,后面就会感觉不吃力。否则你看到新东西永远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更谈不上提高

网友:
本人倾向于是用plc来控制

网友(2012-02-21):
希望各位高人可傳授一些技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