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挂机主轴的材质---请教

楼主(2011-07-13):
有一台25马力的双缸汽油机尾挂机,主轴末端的花键处断了,现在要加工一根!请问我应该选什么样的材料呢?

网友:
中碳钢+调质

网友:
45#钢+淬火,没有条件的话用氧乙炔烧红淬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强度够吗?油封的位置用磨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现在看来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车床上用纱布抛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麽简单吗?我会试一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