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压力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13):
比例阀压力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测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还是不行就换吧

网友:
是不是比例阀前面某个地方卸荷了,查查

网友:
油脏,阀卡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检查电路是不是通的,不行的话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阀,减压阀和溢流阀也有差别,当然压力和负载也有关系,没有那么高的负载当然也没有办法建立压力。测一下电信号,检查油液。

网友:
电控系统采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话,对同一个输出信号在程序里分别赋予不同的值也会发生压力升不到期望值的情况。

网友:
先检查电气信号输出是否有问题,如没问题,就换个阀试试看。

网友:
先检查油位,电气无件是否正常工作,阀内是否堵了,都没问题,就是阀磨损了,换阀吧

网友(2011-08-19):
可以更换上备件了

网友:
把大家说的都做一遍

网友:
先测电压,比例阀一般测电压,电压等效表示电流,电压如正常,可能就是油脏阀卡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刚接触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