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机构不用气缸,怎么用机加工件设计?----请教

楼主(2011-07-13):
简图

简图

请问此机构的明显错误,如果我不想用气缸和其他标准件,怎么设计能达到杠杆作用?高手指点,在线等!!谢谢了
附件是CAD档

简单机构.dwg

楼主:
补充:第三视角!

网友:
没有看你的附件因为要钱,不知用偏心轮可不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刚做过,电机练偏心轮带连杆。。

网友:
你这个机构想要压还是做什么?还有想做成手动的?

网友:
没看明白图啥意思

网友:
采用凸轮机构可以实现!

楼主:
杠杆右端是压物品,最好做成自动,手动也可以,尽量不用气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偏心轮的话用什么带动啊 不会是马达吧,那成本更高了啊!

楼主:
请各位慷慨赐教,小女子谢过了!!!

网友:
把气缸改成螺栓从上往下顶也可以啊

网友:
晕死,还有什么比气缸更加方便的,气缸很多好处,容易换,容易买,耐用,成体D,又简单,不要总是把事情搞到复杂了

网友:
美女哦!不过没有搞清楚你想干什么?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不知可行....

网友:
问题是如果气缸直接连连杆,会憋。没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那种小小的手动冲床

网友:
手动连杆+偏心轮
LZ的意思的要低成本方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 就是要低成本 你说的连杆加偏心轮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不用电机的话就是凸轮由手柄带动了。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说的详细点会有更针对性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偏心轮的话用什么带动啊 不会是马达吧,那成本更高了啊!

那还是用气缸吧!没有动力怎么做自动的?

网友:
偏心轮手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电机练偏心轮带连杆。。

网友:
电机的话就是凸轮由手柄带动了。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说的详细点会有更针对性的设计。。

网友:
女强人啊                            2

网友(2011-11-27):
用快速夹吧,成本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