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控制系统需要哪些装置?----请教

楼主(2011-07-13):
一条自动线上 顺序排列11个轮子  每个轮子在物体经过时会下压
第一个轮子的触发由光电开关控制  余下的想用PLC控制
请问具体实施 需要哪些具体的装置呢??
第一次坐这样的东西 不懂  麻烦知道的告诉声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明白,比如你剩余的轮子间距,还有你传送的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轮子的轴心距是300mm,传动带的速度差不多是35转/分吧

网友:
目前机械方面的设计就绪了吗?检测什么物体?电气上的控制用PLC应该能实现.11根轴之间有什么关联?把工艺先弄清。电气控制不难

网友:
传送带的线速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算的线速度大约是93m/s

网友:
300mm/(93m/s)约为3ms。单片机不行吗?

网友:
应该有个很详细的流程才能作出具体实施。楼主说得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你的控制要求和现有流水线的相关信息,可以附份草图等。大家听不懂你的描述条件不好参与讨论的。
再有你的线速93m/s是每秒93米吗,这个速度够快的啊。

楼主:
一条自动线上 顺序排列11个轮子  每个轮子在物体经过时会下压
第一个轮子的触发由光电开关控制  余下的想用PLC控制
请问具体实施 需要哪些具体的装置呢??
补充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昨晚计算的线速度忘记单位换算了
正确的线速度是0.15 m/s
如果还差什么条件大家说出来 我再加

网友:
你的表达很模糊
你能保证传送带速度稳定??轮子压物体作用是什么??是用什么来驱动??只是压一下就OK??
如果你的要求比较高,那么你就要考虑PLC的运动控制块。因为这样能就保证你的轮子的下压速度能快速响应你的传动带。
要求低的话就不要PLC,浪费。直接光电开关加气缸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传送带的速度目前很稳定,不需要变速之类的,轮子其实就是用来清洗下面物件的 下压的时间由时间继电器控制 由于经常工作在有水的环境下 加上光电开关会有误动作 使轮子下来的位置精度不稳定  所以想换用PLC控制 现在的驱动是用电磁铁控制  不知道你认为换用PLC后改用什么驱动比较好呢?

网友:
如果每个轮子的距离和每个工件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话,你再把速度计算的相当准确的话,后面的用plc控制还可以。问题是现实情况好像打不到最高的精度,就会出现速度差的累积,待一段时间以后后面的轮子就会出现下压时间不准确的现象。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啊?

网友:
轮子下压是采用气动的吗?那样的话有气缸,气阀和接近开关应该就可以了呀,为啥还非要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轮子下压不是气动的 是电磁铁控制的 plc和气动装置应该可以一起配合使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PLC可以直接驱动气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