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加工中出现头(尾)部精珩不到现象---请教

楼主(2011-07-13):
          请教有珩磨加工经验的师傅,我使用立式珩磨机也有段时间了(加工方式:先高压涨粗珩--加工到一定尺寸后转低压涨精珩),当换了新珩磨头需要调整加工孔圆柱度的时候,会出现将珩磨油石上(下)伸出量加大时,上(下)口部会出现精珩不到现象,当再次将上(下)伸出量相应减小时,口部又可以精珩到了。
           对此我很是不解,如果同样的行程,可以粗珩的到,那么按道理也一定能精珩到的,(粗、精砂条装在同一个珩磨头上,上下位置也平齐),如有经验的师傅肯分享经验,不胜感谢!

网友:
哪家的绗磨机?抛开机床本身质量问题,有可能是前道粗绗大进给行程超长,导致加工的圆柱面成腰鼓型,所以你后道的精绗在较小进给的情况下,实际并没有对两个喇叭口形成加工,只绗到了肚子那一块

楼主:
珩磨机是大河的,机床动作应该没问题,您说的有道理,下次再换珩磨头的时候我检查下规圆后粗精砂条自身的锥度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