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3):
1     冲床上的平衡汽缸或气垫是在滑块上升的时候起一个提升的作用吗,如果在冲床不工作时拆掉汽缸或气垫,滑块会不会坠落下来
2     我发现在60T的冲床上有两个圆桶,一个接汽缸,一个接离合器的阀门,我知道这两个桶桶是存储空气中的水分,定期排放用的,可不知道里面的结构,这两个只是单纯的密封的圆桶吗,里面什么也没有吗,请大侠们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路过,建议看说明书......

网友(点评):
说明书没有说明这些个东东。阁下真有看过这样的说明书吗?

网友:
1、平衡汽缸是在平衡滑块的重量,对于曲柄轴而言;
1-1、拆掉汽缸则滑块的重量全部由曲柄轴承受,当曲柄轴转动至一定角度后,会因滑块重量的牵引而下滑。
2、圆桶是储存空气的,通常名称叫“储气桶”;
2-1、储气桶只是单纯的密封圆桶,需经过质量监督局检验合格才算是合法使用。

网友:
这个你得看说明书,一般来说知识密封圆桶而已

楼主:
看过说明书,上面只是简单的提一些保养的问题,如何正确使用,电路图,具体的东西一点没提,我估计这也是商业秘密吧就连装配图纸都没有,只是冲床外部零件的外型尺寸,具体的内部结构都没有,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

网友:
3楼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3楼的大侠说的很详细,我记下了,谢谢

网友(2011-09-19):
3楼是个内行   3楼是个内行

网友(2011-11-12):
阁下真有看过这样的说明书吗?

网友:
3#说的没错,你要保养得话,说明书里面应该有的,没有的话最好和厂家联系问一下,毕竟是密封件,还是小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