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法兰片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7-13):
大家好,小弟是刚毕业的,想了解一些法兰的加工,一般的钢制法兰片是用钢板直接加工还是用锻打件呀?多少压力以下的法兰片能用钢板直接加工呢?

网友:
法兰片的结构还是蛮多的,有的是不锈钢有的是铸铁的有的是结构钢等等,根据具体情况定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了解.

网友:
是啊,具体怎么作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用钢板下料后加工的也比较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能讲讲吗,主要考虑国标的,钢制的,不讨论不锈钢,铸铁的,还有就只是法兰片,其他先不讨论,从简单的开始,国标DN10~1000的平法兰,能用钢板直接加工吗,还是要用锻打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产品是什么类别的,要求高不高,受不受压等等。

网友:
我也刚实习,看到我们这的法兰是数控切割机下料,一般是四段,打坡口,焊接而成。因为尺寸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