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控制盒泡泡胶贴附设备的设计技术---请教

楼主(2011-07-13):
各位大侠,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太阳能控制盒上面的泡泡胶贴合设备,此胶已经冲切成方块状,将一层保护膜揭开然后贴附到控制盒上,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待揭开的保护膜粘力太大,暂时没有想到好的揭开方式,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谢谢!急!!!

网友:
吸盘吸住后转角度扯开
吸盘可自制,最好用硬吸盘,吸住后不能直扯,要转角度,这样还不行,再吸扯之前加装热风枪先预热会好扯点
个人想法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可行。

网友(点评):
是一种方法但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按2#楼大侠说的试试。我上星期也有个客户要做此类设备(不干胶撕开底纸后,再复合另一种材质的纸张)。当时也是考虑到撕开的难度。

网友:
2楼的方法应该可以,只是如果做不干胶的话有困难

网友(2012-05-19):
以前有朋友问过这类问题,我想先加热再做一个旋转型吸盘不知可行吗?我最后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