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铸铁外圆超差有没有补救办法?

楼主(2011-07-14):
由于加工疏忽,有10几个压盖的小外圆车小了7丝左右,请教下各位师傅,有没有办法补救?
工件为铸件,小外圆Φ110公差(0    -0.025)垂直、同心要求0.02
看看各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补救,先行谢过~

网友:
大了可以改,小了,就只能报废重做

网友:
使用场合要求高吗?不高的话可以采用修补技术,涂上一层修补膏,干了以后再车。当然,如果零件已经拿下来的话就需要重新找基准了,随便你做个心子还是打打有同心度要求的那档外圆或者内孔,再精车。

网友:
单配配合的零件啊

网友:
用图来表达的方法要好的多。在机械行业里要说行话(图纸)。

网友:
多加点黄油装配得了,
越返工越差,
垂直、同心要求0.02越跑越多

网友:
盘类零件的话可以拿去锻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孔跟他配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配做孔。。。。

网友:
小弟愚见:看看是否可以考虑把工件在做小点然后做个环过硬配合套上去,然后再车!

网友:
压盖的小外圆,莫非楼主说的是轴承的压盖,我们对于要求高的孔或轴做小了之后都是镀硬铬,然后重新磨加工到要求,但费用也不便宜,不知楼主按这个方法是否可以

网友:
小了0.07 你去补救,要是把检验骗过去了,那要害多少人。报废吧,买个教训 值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各位师傅给的建议,修补膏没有接触过,不是很了解其结构,不知道能否介绍下。
喷镀以前钢件弄过,铸铁不知道效果如何?不过价格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误会了,几百件,想蒙混过关还是没多大问题的,只是觉得就这么报废有点可惜,毕竟接近成品了。
个人的意思是,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补救方式,没有表达清楚,还望见谅。

楼主: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在铸件上弄一层大概10-20个丝,然后做个工装上外圆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外圆是否做密封的,如果是定位我们单位都是在外圆用滚刀滚一下再车或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五金城看看,一问人家就知道了

网友:
小了7丝左右,单边就是0.035左右,搞点镀层上去就成,不需再修整。

网友:
个人意见
也是采用镀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