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轴的加工设备及工艺

楼主(2011-07-14):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条长轴不知用什么设备做,请各位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
     可用设备甚多。如果不是学术讨论,起码应该给出批量、粗糙度、成本要求等条件,别人才能考虑。

网友:
听楼主刚才所讲,是否问槽该如何加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轴生产批量每月2万条,粗糙度无要求(一般的机加车削粗糙度),想购一台几万左右的设备,不知哪种设备较合适,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精度在0.1以内。

网友:
定制专机,自动送料,
很简单的;
加工时同时同把铣刀片或铣刀盘滚一下,效率不会低,可以订制的

网友:
数控纵切机床加工(走芯机),车铣复合,因为扶持材料的导套与刀具始终是保持一定距离,但对毛坯料要求比较高,加工你这个件没有问题

网友:
说了半天什么材料啊

网友:
我的轴生产批量每月2万条?  太少了。定做细长轴,来厂加工便宜。

网友:
用走心机加工,无须二次加工,加工时间大约40S,详情请电15986808574。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会认真研究各位的方案的!

网友:
你是说那几个槽怎么加工吗?
至于棒料,市场上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直径为11的轴。但10的12的应该是有的,而且精度都很高,还很便宜。。。

对了,你还没有说是什么材质的呢。。不要告诉我是塑料的,那样谁都加工不出来。。哈哈哈。。。

网友(点评):
你好,我的棒是A3料,市场上有11的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材料?几万买走芯机是天方夜谭!

网友:
没有材料说明,要跟据材料来定。没有说材料我不知楼上各位什么走心机、40秒怎么来的。如果是硬度合金的话走心机、40秒可以吗?

楼主:
我的铁轴是A3料来的,走心机消费不起啊?2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