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80c闷车怎么回事呢---请教

楼主(2011-07-14):
cw6180c闷车怎么回事呢?油压都调到2个的压了还不行!各位高人帮帮我吧

网友:
皮带松了,或者是漏油了皮带沾油打滑。所以在吃刀量大些的时候会造成闷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 建议!您说于离合器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重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