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内圆环?

楼主(2011-07-14):
非专业轴承厂,如何加工淬硬内圆环,就像深沟球轴承外圈那样的内圆环,只是距端面更深些
表面要求光,精度较高

没人看,还是上个图,只是初略图,不是最终的。就是那个
真径10mm的内环,注意环表面是淬硬的有50+HRC

网友:
用镗床行不行啊

楼主:
是不是有专门的圆弧车刀、磨头?

网友:
找滚道磨,比如轴承厂,助力转向器厂都有,砂轮是滚轮成型的,保证圆环的精度。
或者,普通内磨,想办法修出砂轮也可以,但很麻烦。

网友:
圆弧处粗糙度0.8,材料热处理硬度50,个人感觉好一些的数控车床可以试试,因为硬度比较高,车后表面粗糙度一般都比较好(另HRC50好的硬质合金刀具也能车动)

网友:
车是达不到相应的形位公差,还是建议磨削。

网友:
只能用滚道磨床,才有可能达到图纸要求,其它机床够呛

网友(点评):
请问哪些地方才有那种床子

网友:
他这个圆弧怎么检测啊??

网友:
     光洁度 有点夸张 ,不可能这么高的 。

网友(点评):
光洁度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给保证了,例如:磨粒流等设备

网友:
外圆磨就可以吧  修整好砂轮。。

网友:
上数控车吧,你这样的工件也不是太难,R的精度也能保证,现代的加工刀具对付你这样的工件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