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铝板可以用铜焊焊吗?---请教

楼主(2011-07-14):
请问各位大侠:两块铝板可以用铜焊焊吗?

网友:
试过锡焊,一点用都没有,完全不相容。
铜的熔点比铝高,铝先化了,流跑了

网友:
可以钎焊解决的啊

网友:
电子束焊接
社区里有人可以给你做的

楼主:
请问是哪位,在哪里的,我是宁波北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位,在哪里的,我是宁波北仑的

是俺,呵呵,专门做电子束焊接,铝焊接用电子束焊出来效果很好,兄弟可以看看我签名档里的帖子,以前焊过三十毫米,深宽比是15:1,兄弟的材料是什么铝?焊缝形状?焊深?变形量要求?

如果方便的话,能否一窥具体零件的图纸?

网友:
铝焊接有专门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俺,呵呵,专门做电子束焊接,铝焊接用电子束焊出来效果很好,兄弟可以看看我签名档里的帖子,以前焊过 ...

说的就这位大侠,不经常看社区的肯定是不知道的,
看过他以前发的图片,
很NB的电子束焊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