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71报警。

楼主(2011-07-14):
M03 S500
G00 X35 Z5 T0101 F800
G90 X30 Z-66
X28.2
G71 U2 R0.5
G71 P10 Q60 U0.4 W0
N10 G00 X0 Z3     <-----程序中第七行报警

G42 G01  Z0
G6.3 X14 Z-37.32 A20 B14 Q0
G01 Z-45
X28
N60 Z-66
G70 P10 Q60
G00  G40 X100 Z100
M30

程序报警:057
程序中第七行报警:G71指令的第一段未输入X或X轴的移动量为0
用GSK数控模拟软件(980TDa),不清楚是否支持G71类型II(凹槽)?
另外,改用G73可运行,但刀具在圆弧处严重干涉,是否要分开两段圆弧,用左、右两把刀具?

网友:
TDa的系统支持G71-II型的 你改成这样试试看 N10 G00 X0 W0

楼主:
试过了N10 G00 X0 W0 或N10 G00 X0 Z0
同样报错

网友:
没有见过G71后面的循环程序段内有G00这种方法的。都是G01,G02,G03其它的就很少见了。像你用的G6.3我还是第一次见。俺们做这个图的时候用的是宏程序,
至于你说的G73刀具干涉是因为刀子后角干涉。换75度刀。
趁着在学校里有点时间还是好好的玩玩,学习点社会经验。说实话,在大学混三年,不如你在工厂里待三个月。

楼主:
用的是广数的980TDa仿真,感觉用宏程序粗加工比较麻烦,故想用G71和椭圆指令G6.3组合。

网友:
在G71前面加一段 G0 X28.2 Z2
然后N10里面 G0G42X0W0

网友:
呵呵,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6楼jiangssli的建议试过,一样不行。
7楼jiaoliudiante 的,变成“非单调”报警。

网友: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个问题。只模糊的记得有两个原因还是三个原因!但现在一时记不起来了!还有G71是不是不能车削有凹槽的工件?

楼主:
嗯,我都怀疑980TDa的G71是不能削凹槽的,官网上下载的说明书上只写了类型I,无提到类型II。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真解决不了 只能用g73了  g71有时有局限性 适合加工x项递增的工件

网友:
学习学习数控,我平时玩玩980 仿真

网友:
我只了解fanuc系统。其中,G71的精加工描述,第一刀有且仅有X向动作。你这个有凹槽,刀按理说是切不了槽的,除非用G72,使用仿形刀,同样G72第一刀有且仅有Z方向动作。

网友:
唉!在学校时觉得编个循环很好。自从离开学校,循环没用过,忘掉了,现在我都有些看不懂那个程序了。
不如单步来的痛快,一刀能干的东西从来不想车第二刀,再来次精车完事。

网友:
出错的原因应该是:1。用G71时,精车轨迹的第一个程序段只能有X方向指令,不能同时有两个方向的移动指令。
                  2。G71只能用于单调递增的零件,这个零件中间低不可以用G71。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意思,上面的应该用G73

网友:
查资料吧,里面肯定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980TDa的系统是肯定可以支持G71II型指令的,估计是你的系统没有开通这个功能!!!我前面提到的那种编程方式就是我们常用的G71II型指令的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980TDa模拟软件是V1.0.0.0222版本,估计是比较旧,很多新的改进用不了。
我学的是980TDb车床,但苦于无980TDb的模拟软件,现在只能暂时用980TDa模拟软件来学980TDb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怪不得!这样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G71后跟X,不跟Z。否则报警!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精车程序第一步只能输入X

网友:
N10 后面Z值不能发生变化  写成Z5就行 或者干脆省略Z  只写X值

网友:
执行G71时,ns程序段只能是不含Z(W)代码字的G00.G01代码,否则报警。因为G71的定义是轴向粗车循环。同样用G72时ns程序段只能是不含X(U)代码字的G00.G01代码,否则报警。
注:ns,精车轨迹的第一个程序段的程序段号。

网友(2011-08-15):
这边G71有内凹槽的  余量用E吧
再者不用z    直接到x0  然后工进并且引入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