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面怎么重命名---请教

楼主(2011-07-14):
    今天费了好半天的功夫画的零件图,被我重命名(我用中文)之后,打不开了。请问怎样更改名才能打开??

网友:
3D还是3D打不开?

网友:
PROE里面的文件名不能使用中文名。
/ f, x: T( Y0 Z: G! G你把它改成英文名不就能打开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不过还应补充一点 后缀名一定要加上(就是文件格式)

网友(2011-08-17):
在系统里该回英文名即可

网友:
直接将其改为英文名就好了 PROE就是这点有点不好 不能用中文命名 毕竟咱用中文来的直观易理解

网友:
在界面上重名应该是不可以的吧。要是在文件夹里,直接改成英文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