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样式的修改---请教

楼主(2011-07-14):
菜鸟求助: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样式哪里可以修改,我想修改到自己模板里,以后就不用每次都改标注样式了。。谢谢各位

网友:
自己做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重点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哪里可以i修改。帮顶

网友:
根据-选项中!

网友B:
在选项中改好,然后另存为模板。以后新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已有的图,也可以直接导入绘图标准、

网友:
工具----选项

网友:
自己做个模板,然后设置一下保存,就可以了,我就是用的自己设置的

网友:
自己做模板,或去网上下些现成的

网友:
只能自己建个模板了,那样做各种设置都可以的

网友:
我也不会建,,没找到资料

网友C(2012-11-21):
1/新建一个工程图;
2/ 菜单→工具→选项→文档属性;
3/ 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4/ 将此工程图保存为“工程图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新建一个工程图;
2/ 菜单→工具→选项→文档属性;
3/ 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很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中改好,然后另存为模板。以后新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已有的图,也可以直接导入绘图标准 ...

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