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型号的含义?

楼主(2011-07-14):
哪位大侠能说说平面磨床的规格及含义,本人想买一台平面磨床。产品要求平面度较高,能否给点相关知识。先谢谢了!

网友:
平面磨床根据工作台形状可分为矩形工作台和圆形工作台两种,矩形工作台平面磨床的主参数为工作台宽度及长度,圆台平面磨床的主参数为工作台面直径。根据轴类的不同可分为卧轴及立轴磨床之分. 如M7432立轴圆台平面磨床,M7130卧轴矩台平面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