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底座的旋转,及手臂的上升,大家看这个设计可行否?

楼主(2011-07-14):
又改了下设计,丝杆由底部的齿轮带动后自转,使最上方的方形丝杆套上下移动,从而使工字钢手臂上下移动;
最下方的旋转底座也由齿轮带动后旋转,从而使手臂旋转。备注:机械手爪要抓取5kg的重物。

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丝杆自转时,会导致工字钢手臂也跟着轻微旋转吗?是否需2根直立丝杆,从而避免该情况?

2、丝杆底部的齿轮与旋转底座要连接可靠,又要旋转,该怎么连接比较好?而且,丝杆自转时,不能影响到底盘,

3、最下面的旋转底座要怎么稳固安装?且能由齿轮带动旋转?

4、图中,加固支架的设计恰当吗?需要注意什么?
先谢过各位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有用到上银的导轨,丝杠,模组等产品吗?

楼主:
顶起,大家帮帮忙
楼上的说的部件,我还暂时没设计到,等基本定型后再看。。。

网友:
建议你先找个摇臂钻看看先

网友B:
1,丝杆自转时会带动手臂轻微旋转,加个光轴。2,用推力球轴承和向心球轴承组合。3,装圆锥滚子轴承,4,可以但直径要大点。5,底部要设计成组合式固定座要大点,6,丝杆下半部只要光轴就行了。你丝杆直径多少??还有个问题你一个是用来带动丝杆的,还有一个是带动手臂吗?

网友:
建议你先找个摇臂钻看看先?  no。  不知做什么用?  在这里讲有点难。该花钱了。

网友:
1.肯定会有轻微晃动
2.丝杆是用于传动或定位的,本身没有径向承载能力
导引与承载应由其他部件承受,如直线导轨、直线轴承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丝杆自转时会带动手臂轻微旋转,加个光轴。2,用推力球轴承和向心球轴承组合。3,装圆锥滚子轴承,4,可 ...

非常感谢哈,我打算丝杆直径在30cm左右,应该够了吧?因为机械手抓取的重物就只有5kg,
下方的电机,一个是带动丝杆自转,另一个是带动底盘旋转,以使整个机械手臂能旋转。。

但是,丝杆自转时,不能影响到底盘,

网友(2011-10-19):
还是有线性导轨配丝杆更好.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丝杆自转时,工字钢手臂也会跟着大幅度的转动,
可是前面几位都说会轻微动,为什么?

网友(2012-01-27):
楼主还要加倍努力才行呀!

网友(2013-06-07):
这和我们最近做的机械手有类似之处,我们是参考德国的

网友(2014-04-22):
您好,怎么联系您?

网友(2014-12-09):
需要角度自锁装置

网友:
建议采用气动抓手,有现成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