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专磨主轴内孔的小磨床

楼主(2011-07-14):
现阶段,本地区落地式,卧式,刨台式镗床数量增长较大,有的机床操作工干活不熟练,撞刀断柄的情况时有发生。
想做这么一台专用磨床好久了。以前在单位上班没时间,现在好了,自己干,抽出点时间搞了一台。
电机1.5千瓦,内圆模具以前给人修1432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不要了你要拿拿去拿来的,丝杠直线导轨都是旧货买的。底座滑台叫人翻砂铸的。
第一次去给人家磨的时候,心里紧张呀,就怕搞不好出洋相!!!最后一次搞定,效果非常好!!!BT50锥孔接触面积85以上300芯棒远端跳动0.025。
下一步做一些改进,电动机皮带盘外要加一个罩子,现在的样子不太安全。磨杆还要做一根长的,能磨60号的
杭州附近镗床,铣床要修磨锥孔的可以找我。

网友:
玩具。 砂轮主轴每分钟需2-5W转,轴承需润滑冷却。

网友(点评):
润滑脂 2万转没事的 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点评):
内圆磨具是用润滑脂润滑的,

网友:
高速轴你做不了,精度高去买吧。

网友:
手摇内圆磨床,硬轨有做过热处理吗?传动皮带是什么材料做的?怎么黄黄的。

网友:
楼上的,这不是硬轨,是用的直线导轨和丝杠,我想转速可以通过皮带变速比实现吧。
我想问的是你在修机床主轴锥孔的时候是怎么固定的,角度是如何来调节和保证的

网友:
楼上的兄台是行家,一眼看出关键所在

网友:
兄弟,拿出去用最起码铸件上不加工位置除一下锈迹,用防锈漆刷刷吧。
看来你的接触面积80%肯定是全部靠手工一点点儿敲打磨头座调整出来的。
不过有些东西不好看,但是有时候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接触面积还是靠最后顶磨头座调整出来的,如果要能扳角度的话还要多一层的结构,而且得上立车或大卧车又得花不少的银子,能省就省了吧。
5楼的兄弟问怎么固定,我是在底座的M16的螺丝孔上装上7字型的搭子,用压板压住搭子就可,本来修磨的力量就不大。

网友:
实用就好。
楼主看来实践经验很足。

网友:
鼓励鼓励!土办法解决大问题。当然单件生产和批量生产存在不同,呵呵

网友:
似乎不是1432上的内孔头,怎么做的 透露一下 别藏着 呵呵

楼主:
内圆磨具就是M1432A上的2号内圆磨具,主要是内锥是2号莫氏的,皮带轮较3号的小,转数较高。你查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的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丝杠防护罩用的那儿的。

网友(2011-11-12):
哈哈哈。真人才也。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改的。。。    刀台拿掉。  装电机   电机装平板。 螺丝固定。 魔头轴 两头轴承。 马马虎虎也能磨磨。

网友:
楼主用心做  一定能做的更好

网友(2011-12-17):
砂轮与主轴中心等高很重要

网友:
实用就好,谁让我们银子少?

网友:
楼主的办法可行,你是个干活的料,也比较简单,你这个磨锥度需要不断的试,才能试出来,全靠用红丹粉检测接触面积

网友(2012-03-19):
给力支持一下,毕竟经济又省钱。我现在也在自己做磨内孔和外圆的一轴两用。不过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多了。要想做好,好多事情。很麻烦。。。图纸设计出来了,就等加工了。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