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割用导轨好还是双轴心导轨好?

楼主(2011-07-14):
焊割用导轨好还是双轴心导轨好?

网友:
我们家用的双轴心导轨,挺不错的。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双轴心导轨.

网友(2012-12-10):
上海威客传动元件有限公司的双轴心滑块和滚轮固定全部采用内六角GB5782标准的半牙螺栓,相当于德国DIN931的标准。上海威客传动元件有限公司的滑块都是一体成型的,不需用加装偏心螺丝更不需要调间隙。表面本色阳极氧化处理或黑色氧化电镀特殊处理,再加上高周波热处理镀铬导向轴,硬度HRC62±2表面镀铬保证不生锈。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具有优异的耐酸碱,耐腐蚀效果。轴心式滑轨产品低噪音,有滚轮与轴心接触均匀滑动,产品已标准化,规范化;用户设计选用不仅方便,而且在组装上非常的便利与容易,滑块为自动调心设计可互换性,任一滑轨,滑块均可互换使用。
    上海威客传动元件有限公司的双轴心导轨重复精度:误差在三微米以内,速度比现有的其它型号快五倍,速度每秒可达10米且低噪音,直线度:正负十微米以内,平行式轴承导轮:在0-6米内提高了平行精度而不产生任何的误差。轴心式滑轨具有组装简单,重量轻,耐腐蚀和互换性的特点,应用于自动化设备、搬运系统、自动门导轨、焊接设备、切割设备、输送设备、喷漆设备等。上海威客传动元件有限公司双轴心滑轨在机械设备运用上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