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500W单相电机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 继电器触头该选用多大的?

楼主(2011-07-14):
220V500W单相电机用什么型号的继电器, 继电器触头该选用多大的?

网友A:
类似的控制我比较喜欢使用固态继电器,故障率低,如美国快达(CRYDOM)D2425 240V 25A固态继电器,大约30元一件。也可使用普通继电器LJQX-13F-2Z或JZX-13FF-012-2Z1等触电容量大于 10A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控制我比较喜欢使用固态继电器,故障率低,如美国快达(CRYDOM)D2425 240V 25A固态继电器,大约30元 ...

触电容量= 10A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机实际工作电流小于2.5A,10A触点容量的继电器肯定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主要是考虑能否承受启动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择继电器当然要考虑启动电流,一般这类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工作电流的3倍,选择这个型号的继电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